索泰3080Ti天启OC 不显示 无1.8v电压 丝印L2 KM无资料

楼主(2025-07-24):
索泰3080Ti天启OC 上电不显示,12v无短路状态,Bios的8脚供电无电压,背面GS9219的2脚EN无电压,在旁边有一个丝印L2的五脚贴片已经发黄,原型号不明?另周边还有二个丝印KM的六脚贴片也不知道原型号。
因索泰显卡资料网上基本上很少有,望有相同及类似经验的网友能告之一下以便交流技术。

网友:
该显卡背面右上角有GS-9219电源管理芯片(U3),左右两边有一个是5脚贴片元件,丝印L2(U811)另一个是2脚贴片元件,丝印B4A(D10836)这两二个元件在放大镜下可以看到边角上有过热发黄的颜色。

在左下角还有两个相同丝印为KM(Q505、Q506)的元件,因为没有索泰3080Ti天启OC的图纸资料,也就元法识别该元件的性质功能,参考公板点位图亳无作用,索泰的第三方电路设计比公板的复杂,无法作为直接参考,关键是许多丝印型号都找不到资料,淘宝上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丝印编号。

网友:
不行发来我给你试下

网友A:
请直接参考公版图纸 时序电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直接参考公版图纸 时序电路一样的

在找3080Ti的点位图,索泰的PCB板子比较复杂,要花相当长时间来判断线路。

网友B:
在没有图纸资料的状态下用热成像仪看了一下板子B面,发现12V辅助输入下方(可能是5V灯光电路区域)有四个元件有温度,编号为L250的电感L4R7有温度,再往旁边发热的是编号为U10833的GS9238芯片,继续往下走编号为U10836的HT50F32003(带ARM)芯片,再往下走是一个贴片电阻发热(旁边是一只8脚贴片YNCVA芯片),板子A面,发现二个贴片电阻(101=100欧姆)有温度,对应旁边的编号Q10856、Q10853这二只贴片三极管,丝印为AEEL,查网上资料为无信息,为了查这个贴片三极管又拆了一张3080Ti PGF OC发现布局差不多但丝印不同是A5BT1同样查网上资料为无信息,维修一时停顿了,目前所知12V辅助输入无短路,有5V电压,有3V电压,后面就没电压了。

索泰的灯光控制芯片网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元件丝印无解,功能不明,不太好判断正真的故障点在哪里,板子右下角靠黑色排插上方的一个电感4R7无电压(旁边是一只8脚贴片YNCVA芯片)暂时检查到这里终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没有图纸资料的状态下用热成像仪看了一下板子B面,发现12V辅助输入下方(可能是5V灯光电路区域)有四个 ...

今天下午又抽空看了一下板子风扇排插旁边一只8脚贴片IC(丝印YNCVA)功能不明,写同类别索泰3080Ti PGF OC对照发现丝印是08=8AA查不到网上任何信息(保密程度达到国安XX机密级别,索泰显卡够很的)怀疑贴片电阻发热是因为后级电路中有短路引起的,但为什么不接任何LED灯及风扇时贴片HT50F32003也会发热。

这个芯片就是传说中的ARM芯片內部带程序的,要修改参数及功能要配合索泰官方的定制软件才能打开该功能,这就是显卡界里的独门密技,连N卡的老黄公版显卡也做不到这个功能,目测该功能芯片及周边电路占据了整张显卡的三分之一面积,可见设计有多复杂。一个不留神哪一路有故障整张显卡罢工停运,维修难度等级上了几个极别,检修索泰RTX级别的显卡人员都不容易,维修往往会因为无图纸资料及丝印无法解读成为一条鸿沟。

网友:
又经过数日查资料(缺点位图情况下)找元器件,找到左侧风扇排插上方的一只电感无电压输出(测量只有0.0Xv肯定不正常)又在旁边看见一片8脚贴片丝印YNCVA无正常电压输出,后找原理图得知该芯片是一个12v转5v的电源管理芯片。经一系列操作已将该损坏的芯片拆下并更换新的,在拆除中发现该贴片元件可能采用了无铅锡工艺,所以用一般的工具很难快速拆下,用风枪开400度也吹不动更不用说223焊油加多了也移动不了半分,用镊子根本拿不下来,最后只能用电烙铁将有铅焊锡丝,贴片的二排四个引角全镀上锡后,再用400度风枪吹等锡融化动了后用镊子轻松取下,需要注意的事情该电源管理芯片下方为一只的风扇排插座子,风枪吹之前一定要拔出塑料排插座子(保留针脚)这些细节问题以前都是用血泪教训换来的经验,仅供参考吧,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或技巧可回复贴子。

换完该12v转5v的电源管理芯片后,测上面一只电感0.9v电压出来了(原来一直没有电压再测下面一只电感1.8v电压出来了(原来也一直没有电压)用手摸了一下GPU核芯已经开始有温度上来了。装好原装散热及风后上电发现主板报VGA故障问题,键盘灯已经点亮(应该进入操作系统了现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测了一下显卡Bios的8脚有1.8v供电电压,就是点不亮屏幕,看来光修好5v、3.3v、1.8v、1v还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各位师傅们能答疑解惑帮助小弟一把,这张显卡费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根源在哪。

我用集显查看了一下板载的独显,在系统里没有检测到,但显卡各主要供电都有了(可能有个別电压我不知道在哪测唯独不识別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