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20不上电,没有SLP-S4

楼主(2025-07-24):
dell的主板,3020系列,主板5v,3V,待机正常,插上电源待机1.8V,0.8V,1.08v,正常,RTC电路电压正常,EC的供电3.3v,1.8V正常,BIOS,PCH,ec更换了,还是没有SLP-S4发出,目前量到EC rsmrst不正常,没电压,强制加3.3电压过去后,电压被拉低到1.5V,有修到过这种问题的兄弟吗,好几片都是不上电的,没有SLP-S4出来,如果SLP-S4加一个3.3V,后面的2.5v和1.25v可以正常开启,兄弟们支支招,接下来这么搞。

网友:
BIOS刷了?南桥换了? EC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