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20M-K 正常触发秒掉电,长按2秒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5-07-25):
换过IO,换过CPU座,故障依旧.
12v 5v 电压检测正常
IT8655E这IO还有哪个脚检测开机条件的吗? 秒掉电时连内存2.5v电压都没出来,EN被IO拉低了
但长按两秒开机键又能正常触发开机,崩溃啊.CPU座都换了,就是想找出故障原因,不甘心
华硕
cpu
掉电
原因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7-25 09:09 审核通过

网友:
长按开机键是不是使相关电路电容充电到位,满足了 IO 的开机条件,因此才能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