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VER四叶草引导盘制作,用于启动NVME协议系统盘

楼主(2025-07-25):
老主板通过转接卡插了M.2固态盘后,刷BIOS增加NVME协议可以直接启动,但有的不方便刷BIOS,(有的主板BIOS被焊在主板上没有烙铁的取不下来),就可以使用U盘做个COLVER四叶草引导盘引导M2固态盘上系统,首先打开BDUtility.exe

选择U盘 (1G以上的U盘都可以,或者1G以上的TF卡加个读卡器也行),然后点FORMAT

确定后,就开始自动制作,

当出现All done时就制作好了 ,然后到这个盘里 找到 EFI\CLOVER\drivers\off 文件夹 ,把OFF文件夹里的NvmExpressDxe.efi 文件复制到BIOS和LEFI

然后把这个U盘插到装有M.2固态系统上去 ,启动电脑,进入BIOS 需要设置三项:

从U盘启动 选择有UEFI的那个,

CSM 选择Disabled;

选择 :其他操作系统
F10保存BIOS 设置,重启电脑 就会出现如下四叶草引导界面

选择第一个硬盘启动就可以启动M2固态盘里的系统了
这个制作的U盘启动盘需要永久插在电脑上
四叶草的引导盘制作软件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