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有3.3 5v 0.7 1.8 其他没电……电池和适配器触发灯 ...
电压有3.3 5v 0.7 1.8 其他没电……电池和适配器触发灯亮 电流只有0.040

楼主(2025-07-25):
电压有3.3 5v 0.7 1.8 其他没电……电池和适配器触发灯亮 电流只有0.040
刚开始刷了个BIOS,开机正常进系统了,关机接上电池,再接适配器又恢复原故障,我又刷了一个BIOS,不行了,好不了了,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是不是CPU脱焊了。
cpu
iOS
电池

网友:
笔记本是联想R70002021

网友:
关键是客户不想动CPU,现在弄的也不知道动不动,客户总是要保证动力要是好的话,你就弄,不行他就再考虑下。

网友:
关键是客户不想动CPU,现在弄的也不知道动不动,客户总是要保证动了能好的话,你就弄,不行他就再考虑下。

网友:
这不明显CPU虚焊吗,R7000

网友:
典型通病cpu重置

网友:
黑胶+AMD 通病吧晶振48M或32.768K没有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