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PLUS开机显示浪涌保护

楼主(2025-07-25):
华硕B85M-K PLUS开机显示浪涌保护 anti-surge

F1进入biso,在电压检测那里显示3.3v只有2.6v,万用表直接测PQ405显示只有2.68V,直接更换PQ405电压恢复到3.3V,装上开机直接进系统,解决

网友:
我咋感觉不对,那个电压不会在BIOS显示出来的

网友:
秒杀故障 强!

网友:
3.3V电压不够报错浪涌?

网友:
高手,秒杀故障

网友:
这板子,现在都不够维修的功夫钱了,哈哈

网友:
您是怎么排查出是这个管子的毛病的?若是能讲讲思路就更好了,毕竟很难想到病原是它。

网友:
浪涌不搞排阻了

网友:
学习 了   下次碰到 故障就不会误判了

网友:
老毛病了。

网友:
USB电涌跟这个管子根本没有关系,感觉乱修一通误导别人,这种电涌刚开始是时不时,估计刚好那时候又好了,后面估计还会返修找你

网友:
这3V是什么信号

网友:
学习了, 要求找些老主板学习维修

网友:
浪涌关这个鸡毛事

网友(2025-09-17):
不是那里的电压吧,那个应该是待机电压吧。

网友:
应该是3.3VATX转3.3V

网友:
棒,这种故障应该是入门级故障。

网友(2025-12-13):
5VATX转3.3V,不然那个管子,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