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80跑3d压力不过或者闪红屏绿屏

楼主(2025-07-26):
一台1080锁区动的显卡到手跑鲁大师卡成PPT,甜甜圈闪退,加焊显存重置核心后鲁大师和甜甜圈一样,加电容后正常跑鲁大师和甜甜圈了,但是跑3d开机后第一次会闪退,后面就能正常跑过去,刚开始跑第一圈必须花屏如视频,后面偶尔花屏,也有跑过7次没花屏的时候,显存测试软件不会超频测试,跑1800m显存测试结果和10m结果一样

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啊,

网友A:
BIOS没错的情况下,不关机,扫两遍,结果一样的话就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错的情况下,不关机,扫两遍,结果一样的话就换芯片

但是跑压力测试后面就正常不闪,能通过,就是说跑前面3次可能会闪,后面就不闪了,好像温度高了就正常了,不知道和显存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