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14 GEN2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5-07-26):
版号:NM-D011 经典通病,有人说是UB7的原因导致的,有人说是QB6坏了导致的。有人说是低温锡导致的。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解决办法如图所示。

网友A:
最好还是把三件套换上,以前都飞线 后来发现有部分会返修

网友:
发贴记得标出板号是什么,要不然别人怎么分析和对比

网友:
二坨锡解决问题

网友:
厉害,我的哥,维修是解决问题,至于分析原因,那是工程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把三件套换上,以前都飞线 后来发现有部分会返修

很少吧 我飞出去的没有几个回来的

网友:
通病了,大家解决的方法不尽相同,适合的方法就是最好的

网友B:
mos管和69554AD一套换,修了很多了

网友C:
根本原因就是65994坏了,导致隔离管G极电压低于25V,隔离管未完全导通消耗一定功率,长时间发热引起的!

网友:
看我帖子,都是三件套换

网友D:
最好还是换69554 短接我遇到过一次用了10天返修  能通电不触发。究其原因应该是69554 和EC没有通讯 导致EC 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管和69554AD一套换,修了很多了

是TPS65994,原型号是SN2001024YGB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本原因就是65994坏了,导致隔离管G极电压低于25V,隔离管未完全导通消耗一定功率,长时间发热引起的!

原型号是SN2001024YGBR,不过好像可以用TPS65994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换69554 短接我遇到过一次用了10天返修  能通电不触发。究其原因应该是69554 和EC没有通讯 导致EC  ...

手头上没有芯片,客户着急,你会怎么做呢?

网友:
F6101和j6你直接短接不是更省事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下次用的上

网友:
刚好今天收到一台同样的机器

网友:
这样不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把三件套换上,以前都飞线 后来发现有部分会返修

部分会返修我非常认同,问题是我没有这个芯片,先短接吧。

网友:
双峰隆起解决这么大问题,谢谢分享了!

网友:
69554AD坏导致mos管发热,最好一套一起换掉

网友:
图纸上型号都是:SN2001024YGBR 但是芯片上是TPS65994AD

网友:
这种操作新手以为很牛逼,其实你要是用typec转HDMI高清,或者转U盘,看看烧不烧你的转接器或者U盘

网友:
给你 点个赞

网友(2025-10-16):
来自: 山西大同
我一般 J6和F6101飞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