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复印放射状黑杠维修

楼主(2025-07-26):
夏普4818复印和电脑扫描都是放射状黑杠,见图片,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首先说明打印正常,激光器也擦了,还那样。
电脑
图片

网友:
三条黑杠,难道扫描坏了

网友:
朋友们都发表个看法

网友:
扫描头,扫描头排线

网友:
清洁扫描导轨试试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不会做清洁的主

网友:
既然打印正常,那只能是扫描部分的问题了。先检查排线,重新连接,再清洁,后更换。

网友:
查到是扫描反光玻璃出问题了,换了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