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S1XX1H 主板上电不显示

楼主(2025-07-26):
接顾客一台Lenovo thinkcentre 桌面机,主板版号是IS1XX1H REV 1.0 ,上电电流跑到0.078安后不动,主板风扇一直转。测主板上各大电感电压,发现5V 3.3V 1.02V 1.05V 2.5V 1.2V电压都出来了,缺少VCCIO 0.95V和核心电压1.1V,量L41电压没出,应该是VCCIO ,该主板没有图纸只能参考Lenovo的IH110MS的图纸,U98的芯片是NCP3135.测量管脚12VDD 13、14 VIN 5V电压都有,1脚EN3.3V也有,怀疑芯片坏,换了以后VCCIO 0.95V出,电流一路欢快上行,亮机画面出。问题解决。

网友:
高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在没有图纸下,思路清晰,值得借签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