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显卡1660ti 错误代码43 跑显存报错!

楼主(2025-07-26):
笔记本显卡1660ti 错误代码43 跑显存报错!原本这台电脑是显存供电上管烧毁,更换上管和一套显存之后 正常点亮  装不上驱动 跑显存测试如图。求助各位大佬帮忙指点一下。是不是显存的问题?又该如何定位显存位置呢?

补充内容 (2025-7-27 21:22):
感谢 各位大佬指点  运气好  核心 没坏  已修好  谢谢

网友:
GPU可能坏了

网友A:
一般笔记本的显存供电短路的情况下显卡核心存活的概率很低,你可以把其他位置的显存和A0调换试一下

网友B:
把A1和A0显存调换一下

网友C:
上管穿了还检查个鬼,显存核心一套带走没跑

网友D:
幸幸苦苦大半天,一朝回到解放前,显存击穿,你还挣扎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A1和A0显存调换一下

感谢 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幸幸苦苦大半天,一朝回到解放前,显存击穿,你还挣扎个啥

有点不死心啊  按理说  核心 没那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穿了还检查个鬼,显存核心一套带走没跑

有道理  就是不死心

网友F:
显存核心一套带走没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把A1和A0显存调换一下

大佬好,我也没明白笔记本的显存定位方法,但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种像台式显卡一样,箭头第一脚都在左上方时,都是按照这样的排序方式去定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笔记本的显存供电短路的情况下显卡核心存活的概率很低,你可以把其他位置的显存和A0调换试一下

感谢指导  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核心一套带走没跑

运气好  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A1和A0显存调换一下

感谢 指导已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死心啊  按理说  核心 没那么容易挂

如果核心供电短路,一般核心没事。显存供电短路就不要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好,我也没明白笔记本的显存定位方法,但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种像台式显卡一样,箭头第一脚都在左上方时,都是按照这样的排序方式去定位呢?

和台式机一样,逆时针数就行。

网友:
一般都是核心显存一套带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穿了还检查个鬼,显存核心一套带走没跑

感觉是笔记本的设计问题还是用的控制芯片问题 笔记本显卡管子烧 烧核心显存几率很大,但台式机显卡只要不烧焦大多数能修好

网友:
怎么解决的没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