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370-P II每次刷BIOS,第二天就不行了

楼主(2025-07-26):
问题如标题,主板本来无复位和CPU供电,刷BIOS后正常但第二天又不行了。又需要刷BIOS。求大佬解惑,谢谢
刷BIOS
cpu
cpu供电

网友:
你这个故障应该是CMOS电池放下电就会好吧,如果是的话,加焊南桥会好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BIOS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南桥故障吧

网友:
谢谢大家,应该是桥坏了。换过BIOS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