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_ON断线经典案例

楼主:
版号是华硕H81M-D

客户送修一台主机,故障是点不亮,到手检测按开机键没反应,先测了电源是好的,扣掉coms电池放电后故障依旧。

然后就确定是主板问题,拆下主板后测量桥待机正常,然后测PWRBTN#正常,S3正常发出,IO引脚正常拉低,但是ATX电源没启动,就明白PS_ON断线了。

查了点位图,看到IO引脚到ATX电源绿线有个0欧电阻,表针一戳竟然歪了,原来是腐蚀掉了,直接去掉一坨锡连上,拼好板子屏幕成功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