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极光Z不开机故障维修及BIOS备份文件

楼主(2025-07-27):
机型:机械革命极光Z
配置:12代 I7 12650H RTX3050
板号:GM5AGFE
故障现象:通电不亮

接手电脑插上维修电源通电检查,按压开关电流上升到600MA左右不在变动,屏幕肯定也没有点亮,于是准备拆机检查,看到机器外观那是嘎嘎新,于是问客户还有没有保,客户直接回答网上买的二手机器不打算质保了,听后顿时安心拆机。打开机器检查全板各路电压,发现除了CPU主供电+VCC_CORE不正常外其它供电基本都出来了,基于先软后硬于是就在论坛上下了一个下BIOS刷写,通电测试涛声依旧。打开资料根据点位图时序一步一步于检查信号,最终发现PLT_RST#不正常,

根据点位图查询该信号由南桥发出,用万用表检测电压输出为零,该信号输出为显卡和PCIe总线提供复位信号,于是拆出后级电路通电再测信号依旧为零,这时基本上可以断定南桥输出信号不正常,为了验证主板是否因该信号缺失而导致无CPU供电,于是把CNDEG1插座上的4脚PLT_RST#和11脚ESPI_RST#飞线连接 ,
通电试机发现电流瞬间从600ma上跳到900ma左右,由于两个复位时序和电压都不相同,所以不可能亮机,但是突然增大的电流表明CPU后级电路工作正常,现在CPU主供电不工作正是PLT_RST#复位信号的缺失导致,由于该南桥集成在CPU内部不敢轻易更换,只有围绕外围电路仔细检查,用示波器检查,测试BIOS的1脚SPI_CS#,2脚SPI_SO开机只有瞬间波形和正常明显不同,既然BIOS程序已经重写过,那就再检查EC和南桥的ESPi总线,总线信号依旧不正常,依然只有开机瞬间有波形,主板电流卡在600MA后AD0到AD3都没有波形,根据点位图BIOS直接于南桥相连接和Ec没有连接,EC是通过ESPI总线和南桥通讯来读取BIOS程序,配置相关功能脚位和各种控制信号,现在EC和南桥ESPI总线波形不正常,南桥又无PLT_RST#复位信号,看来南桥嫌疑最大,依次检查南桥供电和时钟,发现南桥32768晶振波形毛刺严重,只能在一脚读取到正常频率数据,怀疑晶振不良,

于是从料板拆下完整的晶振以及电容电阻,

换完通电测试电流直接上跳到1.2A然后反复跳到多次后屏幕直接点亮,于是装上硬盘测试,发现无法检测到硬盘,进入PE系统居然独显也无没有检测到,想到之前刷写了BIOS程序于是把备份文件重新写一次,开机再试一切正常,至此完美收工。

下面波形都是正常工作后示波器的截取

附原机备份BIOS文件:

网友A:
千年难遇的晶振波形带毛刺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太少见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年难遇的晶振波形带毛刺故障

给同行一个参考

网友:
耐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