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71-NP5K0-D02A主板充电芯片

楼主(2025-07-27):
七彩虹6-71-NP5K0-D02A主板,原来是不能通电,换了供电的86491后可以正常开机,现在是不能充电,检查应该是充电芯片损坏,但是这个芯片查不到具体型号,求助大家有知道的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师傅真厉害,长见识了。

314285415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找到了,是AOZ2261NQI-11。

网友A:
这个芯片不是充电芯片,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个隔离管击穿,导致不升压。

网友(点评):
分析的对,之前的问题应该是大短路

网友:
是AOZ2261,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是充电芯片,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一个隔离管击穿,导致不升压。

你分析得对,现在找到电路图了,实际测量电压如图所示,电池还是不能充电,请帮我再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分析得对,现在找到电路图了,实际测量电压如图所示,电池还是不能充电,请帮我再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

找第4 脚连接的那两个管子。肯定有一个击穿了,直接量GS 就知道哪个管子坏了,一般情况都是坏第一个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第4 脚连接的那两个管子。肯定有一个击穿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第4 脚连接的那两个管子。肯定有一个击穿了,直接量GS 就知道哪个管子坏了,一般情况都是坏第一个隔离 ...

我说的是场效应管pq7

网友:
看下隔离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