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今天趁有时间找了块料板测试联想黑胶,效果真好

楼主(2025-07-27):
(图片)

网友A:
这个温度拆AMD 的U 没问题。拆SRKMA的桥温度可能再高一点。下面的黑胶更多

网友:
师傅真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温度高不高,。为啥我的只设置到260就差不多可以取了。

网友B:
我的580为什么要到260多才可以动。。。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C:
一直想买,但还是忍住了

网友D:
这种有铅的,多用无铅的来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拆AMD 的U 没问题。拆SRKMA的桥温度可能再高一点。下面的黑胶更多

一样温度 能拆AMD就能拆KMA  两种温度差不多的

网友:
联想的黑胶世界有名啊

网友:
地点广州 ,机器楼主同款2024年的,温度230度就能取下

网友E:
旁边的那个北桥爆锡了,好多锡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旁边的那个北桥爆锡了,好多锡珠

没爆,是电容,我简单练手没保护周围的电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有铅的,多用无铅的来测测

这是无铅的,应该是第一批无铅的

网友:
这个年代的板是有铅的吧

网友:
为什么一直会用黑胶,目的是让更加稳定,可实际呢

网友:
我后悔买迅维了

网友(点评):
我迅维CF260一样做黑胶,没一点问题。

网友:
现在的没以前好拆

网友:
大神:红外温度是230度,会不会太高了哦!感觉做拯救者,旁边的芯片都爆锡珠了吧!!请教!

网友:
要这么长时间吗?一个人阶段70S,我都是设置30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80为什么要到260多才可以动。。。

260可以动正常啊  我的272等一分钟都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想买,但还是忍住了

双11便宜 我7800入手的卓茂58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80为什么要到260多才可以动。。。

我的007 230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七段时间设那么长,没认真顾住,容易爆锡浆,我都是无铅设置了好几种,针对不同的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拆AMD 的U 没问题。拆SRKMA的桥温度可能再高一点。下面的黑胶更多

srkma 桥不是普通的曲线都很好拆

网友:
迅维也需要设置红外

网友:
想用前朝的剑斩当朝的官吗,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主板

网友:
上部245,下部270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580为什么要到260多才可以动。。。

楼主把红外设成了240,你调高红外试下

网友:
跟我的一样的BGA,以前做多是先加焊,不行再拆焊做

网友:
我都是直接做两遍的,第一遍让黑胶热缩冷涨,冷却然后第二遍黑胶就直接脱落了,没在主板上

网友:
练手摘的都不错,到实际行动上就老是出问题了

网友:
我都是320度后直接翘

网友:
等我维修有量了 也买一台。现在先学习。

网友:
这个需要点小技巧,只要是三温区的BGA台都可以做到,关键看温度曲线怎么调罢了

网友:
T61 楼主一看就是老司机。以前经常换这种改良卡。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果断收藏了

网友:
260有点高了,我的5830温度最高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