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IM2702 换粉仓后 还是提示“碳粉已耗尽”求各位大师 强制补粉指令

楼主(2025-07-28):
理光IM2702 换粉仓后 还是提示“碳粉已耗尽”求各位大师 强制补粉指令

网友A:
进入维修模式后,输入30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维修模式后,输入3030

非常感谢 我参考了维修手册搞定了
2-903-001        调整色粉剩余量        色粉瓶电机时间        ENG*        [0至99999999/0/1msec]
2-903-002        调整色粉剩余量        色粉量        ENG*        [0至100/100/1%]
2-903-003        调整色粉剩余量        重设电机时间        ENG        [0至1/0/]
2-903-        调整色粉剩余量        0:关闭,1:开启        ENG*        [0至1/1/1]

2-908-001        强制供粉                ENG        [0至1/0/0]
2-915-001        多角镜转动时间        空转时间调整        ENG*        [0至60/15/1sec]
2-915-002        多角镜转动时间        位置空转调整        ENG*        [0至60/10/1sec]
2-928-001        色粉用完清除                ENG        [0至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