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桥发烫,一定是桥挂了吗?

楼主(2025-07-28):
平时总以为待机状态桥发烫大概率桥挂了,但是今天让我碰到了一个例外一个顽强的桥,客户送修一块铭瑄Z690的主板说是点不亮。

上手检测各个主供电对地压降基本正常,上电发现不触发,跟客户描述一样,这个板子既没有电路图又没有点位图,无从下手,只能先看看外观,检查外观后发现有一处供电线路少了三个原件

不确定是1.8V还是0.82V,最后通过测量对地压降为9左右确定是0.82,1.8对地址是100-200,0.82对地址5-50。

查找芯片丝印发现为APW8828研究下原理图

输出正常应该为0.82现在测量为1.5偏高,关键还烫手卧槽桥不会挂了吧,死马当活马医,查查反馈,测量发现刚好撞掉的电阻是反馈分压上电阻,但是不知道多大的,查查手册

知道输出电压0.82,分压下电阻5.6k,反推计算得分压上电阻为1k

焊接,拼好板子,屏幕成功点亮

网友:
哪家代工的

网友:
学习了,没原理图和点位图也能修好

网友:
我之前还碰到过桥上面的小电容短路的,哈哈,抠掉桥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厉害,这应该是碰掉了吧?

网友:
接到板子首先查外观,检查有没有掉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应该是碰掉了吧?

对,是拔显卡时,用螺丝刀顶显卡卡扣把主板戳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