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8):
请教一下开关电源怎么个维修思路 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炸了 源级到热地检流电阻烧断了,基级到驱动芯片的100电阻无穷大 芯片驱动脚对热地1.8欧 下面两个管子的驱动脚都一千多,这芯片是lTA1605D 是不是芯片坏了噢
芯片
电源
App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7-29 08:38 审核通过

网友:
炸机这么严重,高压由开关管引入lTA1605D,估计芯片也挂了。

网友:
lTA1605D芯片估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