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戴睿R9PRO主板电路图~

楼主(2025-07-28):
五年前买的垃圾戴睿 R9 Pro 红色塑料壳版,由于长期不用,目前不能开机。偶尔插入外接充电器电源充电30分钟后可能开机,关机放一个晚上后故障重复!

插入外接电源时,电池电量指示灯红灯,按键盘电源键电脑不开机,此时电源电亮灯红灯闪一下!主板5V 3.3V供电都正常,电池电量8.4V正常~~ 求此主板电路图!或者求高手大佬指导该如何维修!可付费!

网友:
这杂牌机哪来的图纸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牌子电脑主板,想要图纸,请输入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牌子电脑主板,想要图纸,请输入板号

板号 查不到~     GLk51_MB_VERB

网友:
搞了两天了 故障依旧 感觉是电池的问题 打算网购电池替换试一下.能开机说明主板是正常的,需要充电很久大概率猜测是电池电压的问题~或者是控制外接电源和电池的切换的原件?

网友:
    已经修复了!这机器做工很差 外壳材料很薄,电路板也很薄,长期使用在扭力作用下导致原件虚焊~~~~~~~~
    加焊了电路板所有贴片原件,加焊了EC芯片  IT8987 1941-BXS  (由于技术菜 加焊操作了很久 一天半时间都处理这个IC了 眼睛差 显微镜下操做很多次才搞好 看来还要多找废板练习),感谢论坛网友提供的各种资料。
    在12V输入那里焊接了一个0.1UF的贴片电容 改善输入电流滤波 改善了启动按键不触发问题(原始机器这里是空的)
    用热熔胶加固了保护铁板和C壳的连接  原机器就是在塑料壳C上热焊使塑料变形卡住 现在键盘和底壳不晃动了
处理了电池的问题  这机器电池是两块垃圾无标识聚合物3.7V电池串联输出7.4V-8.4V电压,电池的极耳很薄而且是铝的,原件就是烙铁随便焊在保护板上,虚焊严重,导致需要充电很久才能启动,采用点焊机加镍片加固了电池的连接。这个电池大小 4.5X630X121毫米(厚度 宽度 长度),垃圾的一笔,实测可以替换成某宝7565121的可能待机更好(需要自己有点焊机和电烙铁),当然也可以去换现成的 只要接口一致可直接换。
    最后吐槽 这些国产垃圾笔记本  真心不要买 推荐买 一线大厂保有量大的笔记本  虽然贵一点 但是售后方便~~~~
   戴睿垃圾 超级垃圾

网友:
不需要了 自己修好了  全网没资料 只能靠经验差对应的EC和电源芯片 或贴片原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