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050A3179901进水机,修出鬼来啦。。。已OK

楼主(2025-07-28):
小米A7-6050A3179901进水机,不触发。
拆机,腐蚀中等,没掉焊盘,有个别断线和元件引脚发黑接触不现象。打阻各供电基本无短路。

测量公共点电压正常,其它供电只有P3V3AL待机电压。BIOS 8脚却有1.28V电压,估计是串电。
后来排除腐蚀断线和坏件,修待机修个差不多,可以触发了。
触发风扇不转,一测CPU 显卡供电,无。

触发,测3.3v 5V 正常,PG正常,转换电压正常。
1.05V电压正常,PG正常。
1.8V电压正常,PG正常,转换正常。
1.2V内存供电正常,PG正常。
2.5V电压正常,PG正常。

测到下面VCCIO 0.95V正常,VCCSA无电压。测VCCIO PG 0.4V,不正常。
找到PG上拉电阻,另一边P3V3A也0.4V。

往下找,找到U7016,  2脚3.3V正常,1脚0.4V,4脚无电压,5脚0.4V。

看来是供电问题,供电线路走线走到WIFI座下面,不知去向。

心想,飞个线估计差不多了。因为腐蚀那块就在3 5V 到VCCIO那一圈,其它地方没有。

飞完线,上电,自动触发,测U7016 5脚电压是有了,风扇怎么没转??心凉。

再测,
1.2V内存供电没有了。
2.5V内存供电没有了。
0.95V VCCIO供电没有了。
3.3V转换2个就出来一个P3V3A,另一个P3V3S没有了。
5V转换没有了。
1.8V转换没有了。

拆掉飞线,又出来。

这特么是遇到鬼了么??

请大家给个思路

重新编辑往下:

那个U7016 5脚供电飞线出异常,基本该试的方法都试过了,包括割断原来的供电过来线路,拆掉芯片,都试过了,都不行。
所以说见鬼了。

现在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出来个VCCIO_PG。

把芯片拆掉2 4 脚相连,把5脚上拉电阻一头挪到一边,重新飞个供电过来。
飞线来自VCCIO主芯片10脚另外一个供电。

现在情况是触发掉电,可以连续触发,测量VTT VCCIO VCCSA供电都出来了。
现在就是没有CPU和显卡那边的两大供电。

测CPU供电芯片:U6600

43# ------VR_ON 3.3
45# ------VR_RDY 3.05 V
40# 42# ----SVID 1.05V

都正常不出CPU供电。

VCCST_PWRGD
ALL_PWGD_INTO_EC
SYS_PWROK
PCH_PWROK

这些都正常。

PROCPWRGD---没有背面位置图查不到

现在测PLT_RST#没有,前面条件基本都正常了,还有什么信号没查到呢?
朋友们提醒下。
续:
最后温控问题,已解决。
不过温控问题也是个奇葩。

网友:
应该还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A:
是不是VCCIO的PG信号后端有短路?拉低了P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CCIO的PG信号后端有短路?拉低了PG

打值没短路,关键是上拉供电也0.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值没短路,关键是上拉供电也0.4

拆掉U7016后测PG正常吗?你看一下U7016发不发烫?如果断开上拉电阻3.3V正常的话那就是后边拉低的电压。还有一种可能是3.3V的输出管脚虚焊带载能力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U7016后测PG正常吗?你看一下U7016发不发烫?如果断开上拉电阻3.3V正常的话那就是后边拉低的电压。还 ...

拆掉试过了,一飞线就出问题,所以说见鬼了。
不得已把VCCIO_PG单拉出来从别的3.3V电压拉线上拉,再直接与ALL_PWGD_INTO_EC连一起。
现在触发掉电,但可以测出VCCIO_PG正常了,ALL_PWGD_INTO_EC也出来了。
VRAVR_ON也有了,VCCSA供电也出来了,CPU供电还没出来,还得搞。

网友C:
好好查不好吗?非要飞线。查这个3.3那里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值没短路,关键是上拉供电也0.4

上拉都有问题,信号短是不会拉低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查不好吗?非要飞线。查这个3.3那里过来的

大佬,是不是飞线把时序搞乱了

网友D:
是不是3v3A 漏电了,把把两芯片的通路割断再飞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3v3A 漏电了,把把两芯片的通路割断再飞线呢?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遇到两三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好查不好吗?非要飞线。查这个3.3那里过来的

那个供电进WIFI座里面了,扫把扫不出来,打值没短路,所以直接飞相同的供电。
却不想出现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3v3A 漏电了,把把两芯片的通路割断再飞线呢?

已经割过了,从WIFI座外边割断,所有方法都试过了,所以才觉得怪。

网友(2025-10-07):
只能依据时序一步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