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RedmiBook14 XMA1901-yn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5-07-28):
发小带回来一台电脑RedmiBook14 XMA1901-yn,可以开机,不能充电,原电池丢了。订了新电池装上去不识别,显示电量255%,不在充电,充电器一拔就断电。一搜索很多这种情况,估计是通病。
   拆机,发现CPU供电Mos管一电容打火,CPU供电不稳定,处理后,还是不充电。

   发小说修不好就送我了,说这话,那我肯定要帮他修好。
   先怀疑是电池问题,检查电池电压,发现电池已经保护,不输出。
   后量了一下电池充电脚,只有0.2V,量电池管理芯片BQ24781,28脚VCC正常,1,2,3,5,24脚都正常,只有4脚ACDRV不正常,只有19.3V,正常25V以上。

   没有图纸,只有差不多的,还查到BQ24781和BQ24780通用,跑线路很久,发现ACDRV连充电口进来第一个MOS管G极,一量MOS管,短路二级值只有30了。找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去,成功修复。

测试中...

网友A:
分析的有理据,分享一下参考点位

网友:
隔离管击穿

网友:
隔离管击穿无法充电

网友:
充电芯片引脚还打印出来了,更加方便测试了。

网友:
对的,很神奇,隔离MOS击穿了还能开机。只影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有理据,分享一下参考点位

参考鑫智造上的redmibook 14,不过元件位置,脚位都不一样,自己跑线

网友B:
红米的电池有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米的电池有锁吗?

没有,反正没有遇到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点位图上的直连线怎么设置的 比较直观

网友:
是上管穿了吧,下管是好的,就不开机,只能充电,但是示波器会看到充电的波形也不正常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