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P9G2DM bios合成

楼主(2025-07-29):
手上有台HP MP9G2DM的mini6代低压小主机,bios更新失败导致黑屏不亮机,原机16M的bios,官网却只有8M,无奈341线刷无果,考虑自己合并一个BIOS,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有么有大佬指点下,目前状态,不安装内存,机器通电三红二白报警,安装内存后,无报警,电源指示灯正常白灯,CPU热,屏幕不显示(VGA连接显示器),大概亮1-2分钟电源灯灭,然后电源灯再次亮起。
    我分析是me出问题了,且机器通电后USB连接键盘和鼠标(无ps2接口)均不亮灯,考虑替换me,官网下载ME用winhix进行合并后故障依旧,然后又从网上下载了新版BIOS也进行原版BIOS替换,刷入后故障一样!
    请求各位大神,这HP的bios该如何整治啊,还是说还要附带更换什么硬件么?
    感谢各位老铁指教,帮帮我这个小白白!谢谢

原机备份

网友:
机器是双DP接口扩展VGA接口,难道HP的机器只能用DP接口么,由于手边没有DP接口的显示器,购买的DP转VGA插头还没到,无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