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531不开机定电流0.9A维修

楼主(2025-07-29):
       最近收到一台联想ThinkPad E531,有摔机外壳损坏,触发不亮屏幕。扣掉小电池,接上稳压电源,左下角的红色指示灯闪3下,待机0.02A正常,按开关触发,电流跳一下到0.13A左右掉电,要拔电源几秒再接上电源,触发后电流跳变0.02A-0.4A-0-0.7A-0.95,大致的电流情况,有时重启2次,最后定在0.9A,过很久就会自动掉电恢复到待机状态。决定拆机,把主板拆过来后发现主板背后靠近VGA接口的地方进水发霉。

用洗板水清理一下后,没发现掉件的(自己没看清楚后面再说),就放过了。查了一下,E531的通病就是BIOS程序容易坏,所以刷了很多BIOS还是一样的情况。重新回到进水的地方,仔细检查外观和测量,最后测量一个PR1008的电阻时发现无阻值,说明烧坏了,查询图纸得知是4.7偶的,测量两端都没有短路,不上一个电阻,同时线路有氧化现象,所以直接飞线到芯片脚。

再次上电测试,电流由原来的0.9A上升到1.0A然后就亮屏了,之后电流上到1.3A以上。裸板测试了一下基本的功能,都正常。装机测试,发现键盘有一些键按不出来坏了要换,光驱也是坏的,加上外壳,就一起订购吧。维修到此为止,谢谢!

网友:
修好了就是高手

网友:
很经典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