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IN的电压要求精确吗?

楼主(2025-07-29):
PRB9与PRB12电阻阻值可以改变吗   ACIN电压要求精确吗

网友:
在一定范围

网友:
遇到过一台,电压是最低阀值,经过改分压提高电压修复。

网友:
也就是ACIN电压不是精确的 只要2V-3V都可以吧?

网友:
按图纸,用算法算一下电压,不能相差太大

网友:
看芯片手册,一般要求大于2.5v
bq24780s实测数据在2.6-2.7v左右

网友:
嗯,阻值不要相差超过百分之五为好

网友:
适配器插入检测,有最低电压阈值。基本都要有2.5 2.6以上。放处于这个这个范围时不触发时可以考虑

网友:
2.5V-2.8V,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

网友:
电阻可以改变,分压在2.6-3v就行

网友:
2.6差不多吧

网友:
我感觉一般是大于2.6v

网友:
这个BQ系列是2.4V-3.3都可以

网友:
是的  要求比较精确  在很小的范围里  修好了最好能做个记录  这个是很典型 的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

网友:
分压电阻算下,2.6V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