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PN-Q221 DA0PANMB8F0 接口旁边两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5-07-29):
求助 TPN-Q221 DA0PANMB8F0 接口旁边两个芯片型号 非常感谢

网友:
HDMI 旁边是3T差5V供电型号还不知道, 感谢兄弟们 给力提供非常感谢

网友:
上家把供电芯片都拿掉了,不好修了哦

网友A:
下一张图纸不就都有了么  但还是建议你不要修了  修不好这种

网友:
来了一个13代的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一张图纸不就都有了么  但还是建议你不要修了  修不好这种

没有这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