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无畏PR15 触摸无作用

楼主(2025-07-29):
电脑型号是M6501R,   官网下载的是M6501RM的BIOS bin file  313的型号, 但主板型号M6501RR,拆出来有看过, 是否存在问题, 可能是下载了官网313 bios后更新后,开始触摸无作用的,重装系统,用驱动总裁更新驱动都没用,求助。。。我知道TPAD是挂I2C总线BUS的

网友A:
先看一下BIOS里可以触摸吗?如果BIOS里可以,系统下不可以,1恢复BIOS默认2系统下安装官网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一下BIOS里可以触摸吗?如果BIOS里可以,系统下不可以,1恢复BIOS默认2系统下安装官网驱动

试过了BIOS下也不能用,还是怀疑BIOS有问题啊,谁能提供下可用BIOS bin file

网友:
谁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