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印901OA 5脚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5-07-30):
接修一台UBL CINEMA STV350 回音壁音响,故障不通电,不开机,拆机后发现电源板电压不正常,时有

时无或者电压低、一接负载就直接不输出,去掉负载一样,经过一些时间修好后,接上负载电压不变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继续检查发现后面的功放板供电部分大面积电容短路,奇怪的是接口处也不短路,

经过长时间查询接口处A4435坏、电压转换芯片54231芯片坏,拆下后还是短路,继续追查电路板查到一

个5脚小芯片丝印901OA的短路,去掉后短路主板没有明显短路,求组大神帮忙查询一下此5脚芯片是什么

型号谢谢

网友:
谢谢,大佬提供资料,已经在淘宝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