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AN04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5-07-30):
丝印AN04是什么芯片 求芯片手册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合适不?

丝印反查没有查到 谢谢!

网友B:
但凡你能搜索就不会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凡你能搜索就不会问

你这个不是的 是AOZ2369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合适不?

不是FDMF3035  是AOZ2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