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漏啦.....一个小开关造成不触发

楼主(2025-07-30):
Acer AspireA715-71 LA-E911P_REV-1A
具体不啰嗦了,第一次遇上这种情况走了点弯路,最后查到是一个小开关造成不触发,小开关接触不良,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这个小开关接通后到地低电平,键盘上的开机键才有3V电压,与之关联的点还不少,就不一 一分析了,反正捡漏了,你懂的。。。

网友:
看描述, 这个是启用或者禁用电池的

网友:
这个是电池的开关

网友:
学到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但是用适配器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和华硕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ACER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
感觉这小开关就是个埋雷

网友:
这个应该的盖子,盖上就可以了,盖上开关就接通了。

网友:
几年前遇到一次,给客户说的主板坏了,然后换了张主板

网友:
以后遇到就知道了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