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量ATX电源

楼主(2025-07-31):
各位朋友,我想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初级的电路波形,那看了好多人说测量初级容易触电,或者搞坏示波器,准备用隔离变压器,又看了厂家一个人的视频说不能隔离,会引起信号失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那个干脆弄一个功率大的隔离变压器,电源和示波器都用上,是不是就可以测量了呢?我看见也有网友有测量的,你们是怎么弄呢?

网友:
买个隔离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你的示波器 ,如果示波器是带电池的,断开交流电,直接就能测

网友B:
高压差分探头比较贵,普通220v示波器弄不好就是短路,触电,烧示波器。3楼或浮地方案可用,但初级电压峰值往往500-600V,量程不够或没有衰减器可能也搞不定。

网友:
谢谢几们朋友的指导,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差分探头比较贵,普通220v示波器弄不好就是短路,触电,烧示波器。3楼或浮地方案可用,但初级电压峰值 ...

普通探头百分百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示波器 ,如果示波器是带电池的,断开交流电,直接就能测

大部分都不带电池吧

网友(2025-09-03):
隔离探头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