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缺件维修!!!!

楼主(2025-07-31):
机器型号:华硕FL8700F
主板版号:X409FB 2.0
机器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未拆机换电源测试不加电,拆机 后发现此板已经维修过。。。。。仔细观察发现缺少BIOS 芯片 ,声卡芯片,主供电电阻,3V 5V  电感焊接过。看到这里,立马和客户说 (客户未走)客户很确定没有修过,只能解释给他看看,客户出去打了电话后说 让修好就行。于是让前台让客户签订一份免责协议。以免客户事后不承认。开始测量发现主供电短路, 最后发现是一个电容短路导致的,小问题 不知道上家什么拆这么多件。哎!装机发现认不到声卡 ,找图纸重新订声卡芯片之前找了个代用的。客户说着急 不放着,没办法 ,最后交钱走人!事后发现这个电容时 通病

网友A:
这种可以肉眼搞定

网友:
做维修还得仔细呢

网友:
这一眼就能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以肉眼搞定

对的 ,仔细点能发现

不知道上家维修的拆件干嘛

网友:
对的 ,细心是成功的一大半

网友:
上家也发现了短路  就开始拆件  最后没有拆好呗

网友B:
这样的操作我都被人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操作我都被人坑过

有些客户明明在别处修过 ,还一本真经的说没修过 ,我们拆机客户必须在场  或者视频监控区拆 以免被坑

网友:
开店遇到这种客户最麻烦

网友C:
这种客户难缠,钱难赚
看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客户难缠,钱难赚
看运气

生意难做!再碰上这样的客户! 难啊!!!

网友:
碰到过明明修过的主板,客户愣说没修过

网友D:
一问就是从没修过。和某鱼上赌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问就是从没修过。和某鱼上赌卡一样。

哈哈,习惯就好

网友E:
感觉是别的地方已经 找到问题了,价格方面没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是别的地方已经 找到问题了,价格方面没谈好。

也许是这种情况,太多了。找不到问题不好报价,找到问题了有时候客户还闲贵,维修不好干了现在。大环境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