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安卓build.prop文件相关参数优化详细说明

楼主(2025-07-31):
系统版本、定义等参数。
本期将介绍系统版本、定义等相关参数。主要用于定义系统版本特征字串,OTA字串等。由于较少用到,因此只粗略介绍。
ro.build.id,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版本ID。为系统内部使用,OTA时作为粗略版本比较。更改后可避免OTA提示,但可能会引起预装程序(如Blur)的稳定性。
ro.build.display.id,本参数定义了设置中显示的系统版本号。主要用于设置中显式出现可读版本,一般用于个性化定制和第三方应用程序对系统版本的判断(如魔趣设置)。更改后可自定义版本显示,但某些第三方应用程序会出现错误(如魔趣设置无法实现机器保修查询)。
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升级字。主要用于系统OTA精确版本比对,同时与ro.build.description和ro.build.fingerprint相匹配。更改后可以免OTA提示(如避免Miui的升级提示和Blur的升级提示)。
ro.product.model,本参数定义了机器的型号字符串。主要用于机器型号显式定义(如系统设置中的手机型号和Blur、Google设置向导中的机型等)。更改后可自定义手机型号名称。
ro.product.locale.language,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初始(默认)语言。此处注意是语言,如中文是zh,英文是en。更改后改变系统初次启动时的语言设置。
ro.product.locale.region,本参数定义了系统的初始(默认)区域。此处注意是区域,如中国大陆为CN,台湾为TW,美国为US。更改后改变系统初次启动时的区域设置。
ro.build.description和ro.build.fingerprint均为ROM的编译综合说明。其中包含了平台硬件、Android版本、源代码分支和标签、OTA详细版本等。
其中的OTA部分,例如:
umts_jordan_china-user 2.3.6 4.5.3-109_DPP-14 1323416413 release-keys
将此数字与ro.build.version.incremental一同更改可避免OTA升级提醒(如Miui和Blur等)。

基本性能相关参数。
本期将介绍与系统性能(流畅操作体验、功能速度、内存管理等)相关的参数属性和其调整方法。
虽然Defy的CPU只有800MHz,虽然Defy的RAM只有512MB,虽然摩托官方的系统优化很差,但通过本期的参数调整,依然可以获得不俗的性能。
windowsmgr.max_events_per_sec,本参数定义了Android系统的窗体事件管理器在单位时间内可以处理的最大事件数量。通过更改本参数可以获得非常明显的丝滑流畅体验。可填写的值范围为”大于0的正整数”,官方默认为60。建议150、200、260、300这几个值。
当此值变大时,系统触控平滑度明显提高,但对应的CPU使用率也会升高,最终的结果就是电池续航能力下降。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此值取到240左右时在系统设置中滑动可以得到接近WP7的流畅和平滑度。
ro.min_pointer_dur,本参数定义了两次触摸之间的最短时间间隔,单位是毫秒。默认值为25,推荐值是10。通过调整此参数可以提高系统触控的灵敏度或稳定度。
当此值越大时,触控越稳定。此值越小,触控越灵敏。
mot.proximity.delay,本参数定义了手机光纤感应器的抖动消除时间,单位是毫秒。默认值是500,推荐值是250。通过调整此参数可以提高在通话结束后屏幕点亮的速度。
当此值越大时,通话结束后屏幕点亮所需要的时间越长,但在通话过程中如果手机意外瞬间离开脸部也不会点亮屏幕,可防止通话过程中的误操作(比方说通话时不 小心手机移动了一下,屏幕就会点亮,此时如果脸部触碰到了屏幕就会对通话造成影响)。此值越小,则当手机离开脸部或装入口袋后会立即点亮或关闭屏幕。
mot.proximity.distance,本参数定义了手机屏幕上的两个触摸点之间的最短距 离,若距离小于此值则认为是一个触摸点,单位是像素。默认值是60,推荐值是100。为什么推荐100呢?因为Defy的屏幕分辨率为480×854,也 就是说横向有480个像素点,对应上去也就相当于是横向并排允许4个触摸点,平均一个手指一个点,这样在类似于杀西瓜等游戏中可以提升游戏操作。
ro.kernel.android.checkjni,本参数定义了Dalvik虚拟机在执行程序的时候是否要做Jni链接库的检查工作。详细见Dalvik参数属性期。若考虑稳定性可使用true,若需要性能可使用false。注意:此参数会被Dalvik参数覆盖。
ro.media.enc.jpeg.quality,本参数定义了JPEG图像编码器所使用的质量因子,可填写的值为1~100,默认为80,推荐为100。想照出更好的照片吗?想让照片的大小轻松上M吗?那就使用100吧。
debug.sf.hw,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启用GPU来渲染程序的UI,默认为0,推荐为1。
但要注意,如果此值为1,在某些应用程序中可能会出现显示错乱的现象(极少见)。
persist.sys.use_dithering,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渲染器对图像的缩放是否启用抖动技术。可填写的值为0或1。
当开启抖动后,图像的显示(指背景、解锁等的图像,并非图库、相机那些的)会很柔和,但会增加CPU负载,最终导致ROM卡顿。
persist.sys.purgeable_assets,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可以清除暂时不用的数据以释放更多的RAM。可填写的值为0或1。
当值为1时,系统会定期清理不用的数据以释放更多的RAM,同时作为代价就是下次启动程序或游戏加载数据会变慢。
video.accelerate.hw,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对视频启用硬件加速功能。这里的视频指代屏幕上显示的东西,不仅仅是”电影视频”。可填写的值为0或1。
需要注意的是:摩托官方的2.2和2.3系统对此功能支持的不是很好,开启后有时反而会降低系统流畅度。但CM系统绝对建议开启。
debug.performance.tuning,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针对性能做较调。可填写的值为0或1。
需要注意的是:摩托官方的2.2和2.3系统对此功能支持的不是很好,开启后有时反而会降低系统流畅度。但CM系统绝对建议开启。
*******************************
ro.HOME_APP_ADJ
ro.FOREGROUND_APP_ADJ
ro.VISIBLE_APP_ADJ
ro.PERCEPTIBLE_APP_ADJ
ro.HEAVY_WEIGHT_APP_ADJ
ro.SECONDARY_SERVER_ADJ
ro.BACKUP_APP_ADJ
ro.HIDDEN_APP_MIN_ADJ
ro.EMPTY_APP_ADJ
*******************************
以上参数定义了各种应用程序的管理机制,这些并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想深究的同学可以Google一下OOM Killer。
可填写的值为整数。这里只给出值的规律,0代表降低进程的优先级且驻留内存,1代表驻留内存,4代表缓存较多的内存,15代表尽量缓存内存。也就是说内存缓存器是按照ADJ从大到小来进行缓存的。
大家可根据自系统中自己对各种应用程序的要求进行更改。
以下给出一个经典用例:
ro.FOREGROUND_APP_ADJ=0       前台程序驻留内存(不缓存)
ro.VISIBLE_APP_ADJ=1        可见的程序驻留内存(不缓存)
ro.PERCEPTIBLE_APP_ADJ=2        缓存的RAM多一些
ro.HOME_APP_ADJ=3        桌面程序,缓存的RAM稍多一些
ro.HEAVY_WEIGHT_APP_ADJ=4        缓存的RAM再多一些
ro.SECONDARY_SERVER_ADJ=5        缓存的RAM再再多一些
ro.BACKUP_APP_ADJ=6       缓存的RAM再再再多一些
ro.HIDDEN_APP_MIN_ADJ=7        隐藏的程序,根据程序的类型进行内存管理,最低为缓存的RAM再再再再多一些,最高就是直接缓存内存。
ro.EMPTY_APP_ADJ=15        已经退出的程序,直接缓存内存
*******************************
ro.FOREGROUND_APP_MEM
ro.VISIBLE_APP_MEM
ro.PERCEPTIBLE_APP_MEM
ro.HEAVY_WEIGHT_APP_MEM
ro.SECONDARY_SERVER_MEM
ro.BACKUP_APP_MEM
ro.HOME_APP_MEM
ro.HIDDEN_APP_MEM
ro.CONTENT_PROVIDER_MEM
ro.EMPTY_APP_MEM
*******************************
以上参数定义了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在内存缓冲的大小,单位是页,应用上面ADJ参数相对应。
下面给出一个经典用例:
ro.FOREGROUND_APP_MEM=1280
ro.VISIBLE_APP_MEM=2560
ro.PERCEPTIBLE_APP_MEM=3840
ro.HEAVY_WEIGHT_APP_MEM=6400
ro.SECONDARY_SERVER_MEM=7680
ro.BACKUP_APP_MEM=8960
ro.HOME_APP_MEM=5120
ro.HIDDEN_APP_MEM=12800
ro.CONTENT_PROVIDER_MEM=15360

ro.EMPTY_APP_MEM=20480

基本耗电相关参数
本期将介绍与ROM耗电相关的参数和属性。通过调节各种参数可以达到节电等的目的。
wifi.supplicant_scan_interval,本参数定义了Wifi扫描已保存节电的时间间隔。当点亮屏幕或打开Wifi时,系统会不停的扫描环境中是否存在已经保存的Wifi节点,当发现后则进行连接,而这个参数控制了每次扫描的时间间隔。单位是秒。取值范围是正整数。官方默认为45,推荐180。

ro.mot.battmanager.wifictrl,本参数定义了电源管理模块对Wifi的控制。默认为0。当此值为1时可以明显节电,但有时Wifi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不是所有ROM都如此)。

ro.mot.deep.sleep.supported,本参数定义了是否开启摩托的“休眠”模式。取值为true或false。当值为true时,在电源菜单中会出现“休眠”模式。此模式类似于电脑的睡眠,即将CPU等部件的电源全部关闭,只为RAM供电以保存休眠前的系统状态。耗电量比完全关机多一些,但可以做到瞬间开机。仅在官方ROM有效。

pm.sleep_mode,本参数定义了系统待机时的睡眠深度,在所有Android系统上有效。取值范围是0~4,对应解释如下。
0:强制关闭除RAM之外的所有部件,此状态下最省电。Defy几乎可以纯待机3~4个礼拜。但是此模式与“休眠”类似,一旦进入之后射频也会关闭,手机的2G/3G信号也就断了(语音和数据)。
1:让ARM进入中断触发的待机(超低功耗)模式。与模式0相比,本模式下射频不会关闭,而ARM可以通过软件(闹铃)和硬件(来电)中断来唤醒,因此耗电方面远大于模式0,Defy可以纯待机7天(不安装任何软件)。非常建议使用。
2:将所有应用程序挂起到后台。与模式1相比,本模式下硬件几乎不参与多少节电,耗电自然比模式1多很多。当应用程序被挂起后,CPU的负载会大幅度降低,从而节电。此模式下Defy纯待机5天。
3:将CPU的频率和电压降至最低,低到主频只有几十MHz的水平,而此时CPU接受外部中断(通过中断来恢复频率和电压)。与模式2相比,本模式下CPU通过降频和降压参与了节电,因此本模式的耗电比模式2多了一点。Defy纯待机约4~5天。本模式也是官方ROM和官方CM系统的默认值。
4:CPU接受外部中断。与上述4个模式相比,此模式下几乎不做任何节电,只是关闭了屏幕和按键背光而已。Defy纯待机约2天。
将上述5个模式的节电按照星级来分就是,模式0和1为5颗星,模式2和3为3颗星,模式4为1颗星。
综上所属就是,模式0和模式1基本一样,是靠完全关闭几乎所有硬件部件来进行节电,省电效果最佳。模式2和模式3是靠调节CPU频率来进行节电。
个人强烈推荐采用pm.sleep_mode=1,即省电又稳定。如果想用模式0但又担心基带射频的同学可以继续往下看,解决办法在下面。

ro.ril.disable.power.collapse,本参数定义了是否禁止射频参与电源休眠。取值是0或1。这个参数的使用需要与上一个参数相匹配(我看到很多ROM中的这两个参数都是不匹配的,最终造成的效果就是点亮屏幕后信号存在问题)。
当本参数为1的时候即射频永远打开,为0的时候根据上一个参数pm.sleep_mode来判断是否关闭射频。永远打开射频必然费电,但是如果射频关闭,那手机就没信号了。
那么当pm.sleep_mode=0的时候,上面说过,此时待机会关闭几乎所有硬件部件,包括射频。而此时如果ro.ril.disable.power.collapse=1,就会保持射频的开启(即使进入休眠模式也一样)。这样即使待机,手机也有信号。
但是又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在有些ROM中pm.sleep_mode=0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如睡死、亮屏后Wifi打不开、蓝牙打不开等。
因此建议同学们可以先尝试一下pm.sleep_mode=0和ro.ril.disable.power.collapse=1组合使用,看看是否有bug,如果没有那自然使用此种模式,毕竟最省电了(极端省电)。
对于稳定与省电兼得,可使用如下组合:
pm.sleep_mode=1
ro.ril.disable.power.collapse=0
这样射频在pm.sleep_mode=1下不会被关闭,而进入休眠模式后射频会关闭。

电量方面就先写这些。通过调节本期参数可以做到待机只有1天~待机几乎5天(安装常用软件)。
其他的例如射频锁休眠时间,资源分配优先级等一些参数此处不再给出。主要原因是那些东西太过底层,说实话专门做射频的工程师都不一定调的好。大家用起来容易被表象所迷惑,而且那些参数对节电用处不大,信号强弱也可以切换基带实现。望诸位谅解。

其他扩展性能较调及功能开关。
注意:本期所讲的参数和属性基本均和摩托有关。因此本期参数只可用在Moto机型的官方ROM之上(如Defy、Atrix、里程碑、刀锋等)。
ro.sf.lcd_density,本参数定义了LCD屏幕的像素密度,此值越大分辨率越低,越小分辨率越高。Defy的屏幕默认为240。

persist.mot.proximity.touch,本参数定义了是否启用距离感应器,默认为1。当此值为0时距离感应器被禁用,但电池续航时间提高。

persist.mot.powerup.tone,本参数定义了开机音乐,可播放mp3和ogg格式文件。若删除此参数则没有开机音。

persist.mot.usb.mediasync,本参数定义了USB连接后是否允许使用媒体同步功能。默认为1。

ro.mot.hw.dispbl.anim,本参数定义了是否启用启动动画。默认本参数为注释(注释或1都表示开启动画)。若要禁用启动动画则让本参数为0即可。

ro.camera.sound.forced,本参数定义了照相机是否允许静音(2.3系统专有)。默认为注释或1(为强制声音)。当此参数为0时,则在照相机的菜单中出现“静音”的选项。

ro.mot.hw.crystaltalk,摩托丽音。

ro.media.camcorder.720p,本参数定义了720p录像的参数,详解如下:
例如:ro.media.camcorder.720p=3gp,m4v,30,10000000,aac,96000,44100,2
其中,3gp表示媒体容器,m4v表示视频压缩方式,30表示fps为30,10000000表示视频编码率(即10Mbps的码率),aac表示音频压缩格式,96000表示音频压缩编码率(即96Kbps的码率),44100表示音频编码的采样率(即44.1kHz),2表示为音频立体声。
视频码率越高最终的录像质量越好,但占用的空间越大。

ro.media.camcorder.d1NTSC,本参数定义了D1(宽屏)录像的参数,同上。
ro.media.camcorder.vga,VGA质量的录像,同上。
ro.media.camcorder.cif,CIF质量的录像,同上。
ro.media.camcorder.qvga,QVGA质量的录像,同上。
ro.media.camcorder.mms,彩信的录像质量,同上。
ro.media.camcorder.mmsres,本参数定义了彩信中的使用哪种格式的录像。默认为qvga。

ro.media.enc.aud.fileformat,系统默认录音程序录制的音频容器格式,默认为3gp。
ro.media.enc.aud.codec,系统默认录音程序录制的音频编码格式,默认为amrnb。为了提高录音质量,可以采用aac。
ro.media.enc.aud.bps,录音的码率,默认为12200,即12Kbps。为了提高录音质量,可以采用96000。
ro.media.enc.aud.ch,录音的通道数量,默认为1(即单声道)。为了提高录音质量,可以采用2(即立体声)。
ro.media.enc.aud.hz,录音的采样率,默认为8000(即8kHz)。为了提高录音质量,可以采用44100。

ro.media.dec.aud.wma.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wma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aud.flac.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flac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aud.ape.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ape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vid.wmv.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wmv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vid.avi.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avi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vid.flv.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flv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vid.qt.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at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dec.vid.rm.enabled,是否令安卓的媒体模块支持rm的播放,建议为1。

ro.media.capture.flashIntensity,本参数定义了闪光灯LED的亮度级别,默认为41。不建议更改,防止烧灯。
ro.media.capture.torchIntensity,本参数定义了手电筒的亮度级别,默认为25,可以适当减小以便延长寿命。

media.stagefright.enable-player,本参数定义了stagefright(媒体模块)的媒体播放器是否启用。默认为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meta,本参数定义了stagefright(媒体模块)是否支持读取媒体文件的元属性。默认为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scan,本参数定义了stagefright(媒体模块)是否支持扫描媒体文件格式。默认为false,为true时可能会让自带视频播放器无法播放录制的视频。
media.stagefright.enable-http,本参数定义了stagefright(媒体模块)是否支持http协议的媒体流。默认为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rtsp,本参数定义了stagefright(媒体模块)是否支持rtsp协议的媒体流。默认为true。
media.stagefright.enable-record,本参数定义了stagefright(媒体模块)是否支持录像录音编码。默认为true。

ro.blur_carrier_vodafone,本参数定义了系统是否使用沃达丰的Blur服务(该选项并不是关闭Blur服务,只是重定义Blur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器)。默认为false。

ro.mot.setuptype,本参数是摩托安卓系统专用,定义了手机设置向导的类型。若该值为2,则表示跳过Blur设置。

ro.blur.setupprovider.tmo,本参数是摩托安卓专用,定义了是否采用T-Mobile的Blur设置向导,水货默认值为true。若为false则表示不使用T-Mobile的Blur设置向导。

ro.mot.deblur,本参数是摩托安卓专用,定义了是否禁用Blur服务,默认该参数不存在Build.prop中,系统默认为(false)。如果该参数为true,则表示去Blur。

ro.sys.atvc_allow_all_adb,本参数定义了是否让shell/su保持ROOT权限。默认为1。

/******************************/
ro.blur_carrier_vodafone=false
ro.blur.setupprovider.tmo=false
ro.mot.setuptype=2
ro.mot.deblur=true
/******************************/
这就是传说中的去Blu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