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Thinkpad P15V GEN1 电池不充电

楼主(2025-07-31):
问题描述:联想 Thinkpad P15V GEN1 电池不充电,插电正常使用,windows系统内显示充电中,实际不充电。
尝试过:尝试了重装系统,尝试了换充电器,尝试了换电池,仍然电池不充电。
1、尝试了重装系统,重装了win10和win11,故障依旧。
2、尝试了恢复BIOS默认设置,故障依旧。
3、尝试刷BIOS:查了一下当前的BIOS版本为N30ET36S(1.19S),而官网却没有这个BIOS版本,怀疑是不是和BIOS有关,但是尝试安装官网BIOS高低多个版本又都报刷不了,提示“BIOS image file does not match this system.The utility process has not completed.”
4、尝试硬件维修:肉眼观察主板没有明显外观故障,有万用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测试定位问题。
本人初学者,请大神们指点,敬礼。

补充内容 (2025-8-2 12:39):
今天用ch341强制刷新了bios到官网版本,之后直接在windows里安装bios的exe文件也可以升级bios到最新了,bios里含了最新的ec,升级了最新的bios和ec。但是没能解决问题,排除了bios和ec的问题。看来只有电路问题了。

网友:
建议找个专业的看看吧

网友:
发给我修吧

网友:
慢慢学,学会了就修,学不会就维修店掏钱

网友A:
你说有没有可能 充电电路问题 原来有修过吗

oep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B:
电源接口那里的隔离管好像是个p管,之前遇到个隔离管坏了的,导致控制极拉不低,不充电

oep

网友C:
电池有问题也会这样 楼主这是一点基础都没有么

oep

网友D:
这主板秒杀,这个星期统货修这个板110多片

oep

网友:
gen2  gen3都修不少,gen1的一部分交单一部分走淘宝了,一个160多片板子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网友E:
找图纸查一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oe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问题也会这样 楼主这是一点基础都没有么

电池和充电器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我怀疑就是电池接口前端这片区域哪个元件的问题,是否要先检测bq24780s?请大神指点从哪里入手如何测量判断?比如根据大神的经验让我直接测量哪个位置我来操作后回复。

网友F:
一步步排除,想加速的话就直接测试mos管好坏,有没有短路
有没有升压,单独用电源能否使用,
换掉mos管,再换掉充电芯片
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线路问题了,得慢慢排查了

oep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步步排除,想加速的话就直接测试mos管好坏,有没有短路
有没有升压,单独用电源能否使用,
换掉mos管, ...

单独用电源可以使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电源接口那里的隔离管好像是个p管,之前遇到个隔离管坏了的,导致控制极拉不低,不充电

照片上在哪个器件?如何测量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主板秒杀,这个星期统货修这个板110多片

秒杀的话直接测哪个?如何测量?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图纸查一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已附上图纸,请指教测量那个?如何测量?

网友:
报个班系统的学习一下吧,这里基本都是十多年的老师傅,技术都是慢慢积累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照片上在哪个器件?如何测量判断?

直接测电池到充电口的nos管,看看有没有短路,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位去测。如果还不明白去百度查二极管档位怎么测mos管短路, 测完mos管没短路换掉充电芯片,有短路mos管换掉短路mos管看看故障还在不在....

oep

网友B:
测下图里这个管子的1脚跟4脚阻值与电压,正常1,2,3脚20v左右,4脚可能9v,10v左右(反正比1脚电压低)

oep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测下图里这个管子的1脚跟4脚阻值与电压,正常1,2,3脚20v左右,4脚可能9v,10v左右(反正比1脚电压低)

按照你的指示测量如下:
不通电情况测量阻值1、4脚之间或者1、4脚对地都是0.199mΩ。
通电的情况测量电压123脚20v,4脚5v,5678脚19.5v。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测电池到充电口的nos管,看看有没有短路,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挡位去测。如果还不明白去百度查二极管档 ...

断电量了电池排线口附近的PQ0201和PQ0301没有明显的短路,
测量PQ0201mos管电阻从5678到123脚1mΩ左右,123到5678脚0.5mΩ左右,5678到4脚1.7mΩ左右,4到5678脚0.5mΩ左右,123到4脚0.5mΩ左右,4到123脚0.5mΩ左右;
测量PQ0301mos管电阻从5678到123脚不通,123到5678脚0.45mΩ左右,5678到4脚不通,4到5678脚0.5mΩ左右,123到4脚0.5mΩ左右,4到123脚0.45mΩ左右;
还发现了个奇怪现象:
插电量了电池排线附近的大电感2R2,经常在10.5v(10.5V是电池目前电压现在40%左右)到14v之间不断跳变,拔掉充电器再插上偶尔又稳定在19v,有蹊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的指示测量如下:
不通电情况测量阻值1、4脚之间或者1、4脚对地都是0.199mΩ。
通电的情况测量电压123脚20v,4脚5v,5678脚19.5v。

那跟我遇到的那台不一样,没法分析了

网友:
你那现在蚊子太多,被咬了就麻烦了还是给我吧

网友:
加油,慢慢来一步一步就学会了

网友:
新发现,我量19和20脚之间短路,正常吗?附上电路图。

网友:
查一下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说有没有可能 充电电路问题 原来有修过吗

没修过,我感觉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G:
新发现!测到pq0202正反击穿了 是它造成的吗?

oep

网友:
新发现,pq0202的s到d和d到s之间正反都通。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发现!测到pq0202正反击穿了 是它造成的吗?

这就是它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没托锡没植锡直接吹下来看焊盘有锡就直接吹上去了哈哈搞定

网友(2025-10-18):
引用 网友G:
没修过,我感觉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请高手指教。

我忘记看信息了 卧槽

网友:
自己修越修越坏,交给维修师傅修吧

网友:
发给我修吧,看你修得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