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 Y9000P 桥SRKMA 加热能开机!

楼主(2025-07-31):
各位大佬  有没有遇到Y7000P和Y9000P  SRKMA的桥 开机不显示或者频繁掉电重启   风枪一加热就能正常使用个把月。以为是虚焊  重新做球以后发现还是一样(又大佬说过整个桥下面黑胶 虚焊的多 坏的少)返修一加热又能用一段时间。到底是桥坏了 还是其它地方小电阻 小电容黑胶虚焊?  整个不是个例了  修过三台 做球都是这样的。之前两次我怕是我做的不好,但是次数多了 说明不是做的不好了 是另外的原因

网友:
换桥 彻底解决

网友:
一般重置都能好

网友:
换桥呀,重植干嘛,直接换

网友:
估计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A:
你的还好,我的这个起先不出u供电按桥加焊桥都一样;但是把桥按着同时扳PCB就会跑完码,于是就重置和换桥后都再也不出来U供电(无开启);把它的桥换到一蓝天板上却能正常显示烤鸡一切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还好,我的这个起先不出u供电按桥加焊桥都一样;但是把桥按着同时扳PCB就会跑完码,于是就重置和换桥后 ...

这款桥不带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桥不带加密?

现在可以确定良心这个桥没加密,戴尔的是加密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