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芯片 ISL88739A 和 ISL88739B 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5-07-31):
一台惠普光影精灵8,原配充电芯片88739B有两个引脚短路了。换上88739A,插上电池和电源,测量充电电压16V多,电流1A多,看似正常。但两秒钟后小吱吱声,电流上到6A多, 之后掉电为0。有没有人成功代换过?还有其它通用芯片吗?

网友:
没有看出有太大的不同,可能工作模式或配置等有一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