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暗影精灵8 版号DAG3NAMB8D0 ,这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大阻值

楼主(2025-07-31):
求助图纸暗影精灵8  版号DAG3NAMB8D0 ,这个位置的电阻是多大阻值

网友:
依据芯片参考电路去确认

网友:
看一下芯片型号,并确认电阻连接芯片哪个脚,找相关参考图纸对比

网友:
丝印13的话,这个脚连的是反馈电阻

网友A:
大哥   这里不是有两个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这里不是有两个一样的吗

不一样

,那个是20k的,这个掉的装20k会不开,电源灯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