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助!爱普生LQ-615Kii连续打印几分钟就会停机,三灯闪

楼主(2025-08-01):
    求助!爱普生LQ-615Kii连续打印几分钟就会停机,三灯闪烁,更换过打印头排线,导轨上也加了润滑油,还是会出现此故障!请教各位大师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打印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不换一个打印头

是打印头的问题吗

网友:
色带架拿了打印试试。。

网友(2026-01-16):
打印头也会导致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