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芯片的供电,求助

楼主(2025-08-01):
修一个没有输出的工业电源,5v30a,检查为pfc开关管损坏,更换开关管和芯片后依旧没有输出,研究一下pfc芯片供电不足实测7.5v,查手册要求18v供电,电路图画下了,但是没明白芯片启动电压的原理,请懂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图不全阿啊,3.3欧之后的有故障拉低电压。或者3.3欧之前压根就没有足18V电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阿啊,3.3欧之后的有故障拉低电压。或者3.3欧之前压根就没有足18V电压输出。

图画的不好,是完整的。芯片启动前,18v应该是从mos后得到的,但是我没看懂。

网友:
PFC启动条件看一下,再看一下辅助电源

网友(2025-09-05):
vcc电压不够说明有拉低的情况,查3.3的前面啊

网友:
vcc电压不够说明有拉低的情况,先查50v/47uf电容、稳压管。。。。。。。

网友:
通向300V的那个3.3欧电阻、与之相连的那个MOS管、MOS管源极接的那二极管、与那二极管相连的稳压二极管和那50V47uF的电容器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