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R9000p除胶温度多少?能否分享一下捏。

楼主(2025-08-01):
大家修拯救者Cpu,BGA温度多少呀?不想再补焊点了。多多少少带几根出来。崩溃

网友:
温度只是参考,每个焊台的实际温度不一样,解决的方法有两个,买一个20多块钱的测温仪,直接放在芯片下面,以实际温度为准,二、尝试下刀,一般黑胶就在四个脚,从中间下刀,感觉很轻松没有阻力的时候就可以翘了,如果没有把握,下部的温度可以适当高点,温度过一点没事的,笔记本主板散热快,有些主板比较厚,如果把上风嘴提起来再翘可能温度就达不到,建议下次直接翘,上部封嘴不用抬起来,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