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9000P 在BIOS能看到显卡,进入系统看不到

楼主(2025-08-01):
一台联想Y9000P能开机,外接显示器有时候能显示,有时又不行,换了一个屏幕后在BIOS能看到显卡 3060,但是进入系统却看不到,更新了驱动也不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显卡坏吧

网友:
你直接去联想官方网站上下载就行了。

网友:
看了你BIOS 设置,开了独显直连。能亮,就代表显卡基本没问题。

网友:
你先开独显直连看看

网友:
这个就是开的独显直连。主要是这个屏,显卡不认识,要强制安装。

网友A:
屏幕加密的!你打上个卵驱动! bios 还调的独显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加密的!你打上个卵驱动! bios 还调的独显直连

“卵”这个字,我是很认可的,哈哈,口音差不多

网友:
再换一家,买个屏幕试试,一般的是屏幕,引起的

网友:
可能挑屏。换特定的屏才可以

网友B:
我有一台发深圳都没搞定,最后找了好多家,淘了块专用屏,搞定

网友:
搞好了,谢谢大家,换一块屏幕后强制打上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经典故障,屏幕加密了,把老屏幕的芯片换到新屏上

网友:
屏幕加密,,,,,,,,,

网友:
很神奇的一次经历,下次我也注意一下

网友:
搞个原装屏幕装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发深圳都没搞定,最后找了好多家,淘了块专用屏,搞定

强制把驱动安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OK的,刷上就亮机

网友:
这个挑屏的。

网友:
强驱就行,加密屏

网友:
又涨见识了 加密屏

网友:
疯了,屏幕都要加密。

网友:
9000设计NB

网友:
来自: 黑龙江佳木斯
改一下驱动就好了 前面you

网友:
买个一模一样屏幕型号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