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360出现故障,求助。。。

楼主(2025-08-01):
迅维CF360好久不用,今天开机MAN 灯闪,SNRB显示英文。什么问题呢

网友:
已转知技术人员

网友A:
仪表右侧有个卡扣,压着卡扣表头可以拔出来。清理一下仪表电路板和外壳接触的触点试下。

网友:
有售后的,没问问他们

网友:
徐老师。怎么联系售后技术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右侧有个卡扣,压着卡扣表头可以拔出来。清理一下仪表电路板和外壳接触的触点试下。

大佬,我拆过了。清理了。并且互换过,左边上部区域加热就是MAN 灯闪,SNRB显示英文,下部加热区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