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出CPU电压,桥的1V,内存和其它电压都有,只差CPU电压。

楼主(2025-08-01):
求助不出CPU电压,其它电压都有,从论坛找到唯一张mp2969a的图片,上面找到34脚是开启,量没有电压,对地阻止42,二极管值49,43脚1.17V,40脚3.3V,

补充内容 (2025-8-2 16:20):
下面补充了2张图片,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启信号都不对,继续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都不对,继续查啊

开启信号不知道去哪了,还有这个芯片是不是只控制了2路CPU供电啊,还有一路小电感的那路CPU供电是不是还有其它芯片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