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8-01):
联想笔记本不开机维修……

网友:
你这也太简洁了吧,文字都没有:daxiao:

网友:
装备齐全就是好啊  遇到这种故障省时间。

网友:
板号什么也没有,就几张图片

网友A:
我们一般用手摸,,,,,,,,

网友:
我滴乖乖

自己脑补

网友:
用的哪款热成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手摸,,,,,,,,

100度

,不得起泡

网友:
微芯源2代新款……

网友:
这热成像得不便宜吧,

网友:
这是一个保护隔离芯片吗,我擦

网友:
好像是充电的上管,

网友:
没有说明文字 但每张图都不忘加签名

网友:
文字都懒的打 图片水印倒是不少

网友:
高清图说明一切

网友(2025-09-16):
看图比文字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