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芯片遇到过货不对版的情况吗?

楼主(2025-08-01):
如题,特别是有点小贵的芯片。

现在笔记本的芯片价格真的不便宜,有带程序的,不带程序的,剪板的,全新的,翻新的。

我在修一个DELL笔记本过程中,Dell故障灯2黄4白,很明显的内存故障,差点因为疏忽没修出来!!!起因便是这个唯轩IC阁(无意冒犯,就事论事)

因为之前克利上有汗油,我怀疑可能重植过,刷了BIOS没好,没有内存复位信号,直接安排了一套内存。买之前还反复确认了型号

因为之前颗粒上有汗油,我怀疑可能重植过,刷了BIOS没好,没有内存复位信号,所以安排了一套内存。

隔天内存颗粒到了,就直接干上去了。然后还是2黄4白,电流一毛一样,一样没有内存复位。

这个时候真的是抓耳挠腮,整个人都拧巴起来了,思绪像麻花,一个劲的拧巴,给大家看我焊上去的颗粒,截个图,正好能看见颗粒型号。

我想要的型号是
K4UBE3D4AAMGCR
他发来的是
K4U6E3S4AAMGCR

至此就破案了,根据图纸,很快的修改了配置电阻,一把点亮。

但是这个发货单真的看不明白

全新的颗粒真的需要备注有铅吗?
我想知道大家对这家店铺的看法如何?
就事论事,说这家店是失误还是故意的

我们维修佬已经这么难了,真的不希望再被卖芯片的背刺了

网友A:
想买到全新原装的内存颗粒,想得美

网友B:
是否带一个黑盒包装一起发的?

网友C:
不是全新都是默认了,不是坏的就可以了: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买到全新原装的内存颗粒,想得美

一家靠谱的也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带一个黑盒包装一起发的?

透明的塑料颗粒托盘,能一层层摞起来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全新都是默认了,不是坏的就可以了:daxiao:

欸,现在这行情。全新=测试成色好;翻新=回收成色差;这么说不如直接赌剪板的

网友:
嘉立创有全新的

网友:
很少换板载内存颗粒

网友:
立创商城看看,就是价格很美丽

网友:
很多地方都有全新的,不过价格你得能接受才行

网友:
你这算撒,我买电磁炉的功率管,标大发小,或者直接坏的,还有电视的电源芯片,换了几家都是错的,一样型号,角的内阻不一样,最后原机拆一个可以了

网友:
有这种情况,之前买了一颗桥没有仔细测对地值就上机,结果干上去才发现是坏的。其实也怪你自己不够仔细,到货肯定要核对型号,当然商家装傻发货也是一部分错

网友:
不用怀疑,有铅无铅其实都是重置的,就是需要看是不是测试好的。

网友:
主要是上机功能好才是最主要的,有些买回来上机都不行才是最头疼的,还得查半天原因!最后发现还是因为这个问题的故障!就白白浪费时间

网友:
买芯片,坑确实很多!

网友:
退回去,重新发

网友:
网上买芯片,有时候换到怀疑人生,换一个不行就去查其他,然后查不到问题再换芯片。我碰到联想TYPEC充电芯片连续换5个都不行,还是分两家店买的。最后拆机一次成功

网友:
买芯片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家早拉黑了,发拆机短路 cpu 说全新

网友E:
16G内存变成8G了,高手怎么跟客户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欸,现在这行情。全新=测试成色好;翻新=回收成色差;这么说不如直接赌剪板的

我还以为,全新=随机;翻新=随机;散新=随机;测试好=随机;P;P;P;P;P

网友:
芯片市场水很深,搞得不好就掉坑里了!

网友:
卖家及买家都仔细一点,就少烧点脑细胞了,还好芯片没问题

网友(2025-09-08):
引用 网友E:
16G内存变成8G了,高手怎么跟客户解释

大神啊!说的对,后面进系统发现容量对不上,频率对不上也还能将就一下,后面自然是跟店家扯,卖家说发的型号是对的,还好平台强制允许退款,真的是!这家彻底拉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