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的3V和5V 电压不正常,我居然修了两天?

楼主(2025-08-02):
今天在写这个帖子之前,首先要和各位维修朋友说下,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是一个月内出现头痛,胸口痛、一只脚也痛(痛的无法正常走路)。因为付不起检查费,所以也没检查。所以请各位维修人员,维修不要熬夜,焊接要注意好通风换气。现在开始今天的正题,主板板号LA-D751P.

拿到主板,先是打值,我不习惯直接通电。然后仔细观察,确定这个主板是进水的。很多地方都修过,不知道是修好后坏的,还是没修好的,这个不是我关心的。通电,待机电流几乎为零(因为我没打算发贴的,所以都没拍照)。检查保护隔离正常,19v 可以正过来,隔离管都有升压到25v.检查3V、5v 电感没电压,线性电压都正常。

3v、5v 的开启也有。

当然是直接换芯片,于是换了一个芯片TPS51225C。结果电压还是不正常。看到背面的这些管子,发现也都换过。

于是我又把4 个管子全换了。结果还是没有电压。这就有点无语了。没办法请出示波器来帮忙。
这是3v 的波形。

5V 的波开更离谱,我没拍照,大概就是先冲上去,还没到5V ,就掉下来了,然后再冲到5V.我以为是3.3V 过压了。
把所有相关的 元件拆了量了一遍,发现一无所获。我这三板斧师傅,难道就要败在这里了。因为我修这种板子,收费不高的,所以先和老板说了一下价格,老板说加100.瞬间来了精神。继续修。找到了个料板。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换了电容,3V、 5V出了。唉,这么简单。满怀信心的按下开机键。电流从0.02变到0.03.然后3V 、5v 又消失了,电流就变回0 了。然后找到官方的时序图。测到了第9 步。EC_RSMRST#不怎么好测,就没测试了。因为有料板,于是先把这个料板的电路复原。发现这个料板,插电后,待机会很快恢复到0。00,但是3V、5v 一直都是有的。于是又一定陷入死胡同。

这个时候,已经修了一天了。第二天怀疑EC 有问题。于是直接换了一个EC .

换了EC 故障依旧,难道桥坏了?不可能,不像桥坏了。仔细查看TPS51225数据手册,觉得电压的转化有问题。可能是后面短路,拉低了3V,5v
然后对这个图,一个一个的位置量。居然找到两个短路点。

第一个短路的地方+0.6VSP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芯片和图纸对不上。

图纸上是这个型号

想了一下,还是换一个。

下一个短路点+3VS_SSD。

于是我直接把U16 拆了。然后开机,发现还是不能开机啊。我忙了这么久,还是不能开机,已经确定短路的地方。怎么还是一按开关,电流降到0,3v、5V 就关闭了啊。既然是3V、5v 不出,用示波器测3V、5V 开启,又一直有,到底是什么问题?人都修懵了。

既然后级没短路了,能影响关闭3V、5V 的也就只有VCOUT0_MAIN_PWR_ON#,我就把VCOUT0_MAIN_PWR_ON#节点给割断了。
通电,电流到了0.06.3v、5v 居然没有关闭.然后简单的看了一下,发现这个节点电压不正常。

电压没正常转换。于是换了一个,换的这个是个不良品 ,后面再说。
然后开机,电流很快速到了1.2A.把内存接上。开机有显示了

这个时候,我还误以是+3VS_SSD 电压不正常。导致EC 发出VCOUT0_MAIN_PWR_ON#。于是把+3VS_SSD 短路排除。然后把VCOUT0_MAIN_PWR_ON#电路恢复正常。
那个芯片u17 为什么说我更换后的是不良。是有几次开机会卡在0.5 左右很久,发现3.3 3VS有时达不到3.3.导致要很长时间,电流才会跑起来。
后面我又用这个料板,模拟两个短路点,但EC 的VCOUT0_MAIN_PWR_ON#一真正常,3V、5v 也一直能开启的。具体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我是修好了。因为没有散热器,只能用风扇加简点散热,测试一下开机。

网友:
谦虚了。这已经很强了,  时许,示波器 啥的都会用,比三板斧强多了。

网友:
很厉害的师傅了,注意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