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阻救活LM238WF2花屏

楼主(2025-08-02):
一台HP24er显示器花屏,偶尔能正常显示
屏型号LM238WF2,花屏的时候仔细听屏逻辑板左下角有轻微哒哒声,直接断开R247

显示恢复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发帖,维修太仔细了,这么小的故障都能发现

网友:
断开这个电阻,是断开哪一路供电了,可以说明一下吗》?

网友:
大神可以分析一下,断开R247的原理吗,小白有点看不懂,是怎么得来的结果!

网友:
大神啊,能讲讲维修思路吗,想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5-09-10):
只说结果,不说原理,这贴没多大意义。

网友(2025-10-15):
同款同故障 拆了之后不会整个半截闪 但是最底下1cm宽度还是会闪

网友:
这个经验要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