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一体机AIO逸24数条横线还有救么?

楼主(2025-08-02):
这机是真不容易拆,上次中途放弃这次硬着头皮上了
清理过排线,重新插拔过数次,因为是较少见的同向屏线,暂无条件替换测试
大家觉得还有救么?

网友:
这种象是屏的问题噢

网友:
这个要不镭射,有概率修好,别的没办法了,不选择镭射只能报废

网友:
只能通过镭射维修,就算修好,使用寿命会大大缩短,不选择镭射,就只能报废咯

网友:
修不了了,换屏幕吧!

网友:
给客户方案是要么加台显示器要么换屏,最后客户同意换屏,此单已结

网友:
这个没得修,要有压屏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