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板号la-d581p六代和七代EC程序不通用

楼主(2025-08-03):
板号如图

这个板子显卡有1060  6g的,也有阉割板的是4G 的。下面来讲我今天的故事。客户寄修一片主板,板号是D581P,主要故障是CPU 坏了,于是更换了一个CPU开机。

发现CPU 风扇不转。于是把显卡风扇和CPU 风扇对调了一下。还是CPU 这边风扇不转。

查询风扇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就是不转,于是怀疑EC 损坏。更换EC (更换这个ec 是一个7 代的D581P),发现主板居然不能正常开机,开机是死电流。简单来说就是出了CPU 供电,电流不再动的那种死电流(卡在1.2A 左右)。要不是才换的CPU ,我都会怀疑CPU 坏了。

以为这个ec是坏的,于是又换了一个EC ,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把原来的EC 焊回,可以正常开机,奇怪的是CPU风扇也可以转了。总结LA-D581P六代和七代EC 程序不能通用,EC 型号是一样的。
7 代的也发个图片

网友:
有待修过的同行验证,也有可能程序不一样

网友:
很有耐心 为了证实一个问题  反复换件求证。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