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7000P 2021 无法识别适配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5-08-04):
联想 Y7000P 2021 板号:nm-d741 无法识别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测量ADAPTER—ID 为2.8V, 公共点电压 15V。已经更换了电源头。
更换过PQ5401,PQ5402
充电芯片 24780s
拆掉了pc540
维修思路。

----------------

网友:
上来就换,不用测量条件的吗?

网友:
PD110有没有问题

网友:
DCIN_ATTACHED 这个信号有问题,会导致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用的维修电源?

网友A:
拯救者只能用原装电源,维修电源上不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拯救者只能用原装电源,维修电源上不了电压。

原装也试了,还是一样